[STM32F1] 请教一下关于SG90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1-10-31):
1、驱动SG90舵机,在同时驱动两个舵机的时候,能按照要求完成指示动作,当驱动4个的时候,发现仿真老断电,我最多想同时驱动8个(结果现在连4个都没成功),怀疑电流不够,之前用的是普通锂电池,现在换成动力电池2s  ,1300MAH,25C的也不行,求指教,是我电路不行,还是程序控制有问题。
另一端直接接的STM32F103C8T6的IO口。电路中除最小系统外,再无其它。
延迟都到1S了

网友A:
+5V怎么来的?推荐MP1584做的降压模块。
脉宽不要突变,不要从168突然变成179,应渐变:168、延时、169、延时、170......

网友B:
MCU与舵机分别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怎么来的?推荐MP1584做的降压模块。
脉宽不要突变,不要从168突然变成179,应渐变:168、延时、169、延 ...

+5V是  VCC转的,VCC是锂电池电压。我想摆动一个大角度,不能直接一步到位吗,只能渐变到,是这个意思吧。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与舵机分别供电。

意思是,MCU通过一个电池供电,舵机通过另外一个电池供电,是这样吗,控制信号的3.3V还是通过单片机直接控制?,还是控制信号需要通过个电平转换电路。我的舵机电压范围3到7.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是  VCC转的,VCC是锂电池电压。我想摆动一个大角度,不能直接一步到位吗,只能渐变到,是这个意思吧 ...

1117-5的电流不够舵机用的,得用开关降压模块。
要不然就一个舵机配一片111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5的电流不够舵机用的,得用开关降压模块。
要不然就一个舵机配一片1117-5. ...

电流这部分懂了,另外我的控制口直接通过单片机IO口输出可以吧,就是3.3V电平控制,需要接电平转换芯片?3.3V转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这部分懂了,另外我的控制口直接通过单片机IO口输出可以吧,就是3.3V电平控制,需要接电平转换芯片? ...

可以的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这几天再试试,有疑问在留言请教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这几天再试试,有疑问在留言请教您

嗯,我做遥控飞机时,舵机是直接由1S锂电池供电,单片机可以用HT7333降压供电。
建议你用可调电源试一下舵机最低工作电压,能由一节锂电池供电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做遥控飞机时,舵机是直接由1S锂电池供电,单片机可以用HT7333降压供电。
建议你用可调电源试一下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做遥控飞机时,舵机是直接由1S锂电池供电,单片机可以用HT7333降压供电。
建议你用可调电源试一下 ...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我换成DCDC模块了,也试验过了,已经成功解决掉我目前的问题了,您的提议1S直接供电这个想法也非常好,闲下来我在弄一版试试。

楼主:
还得再请教一下,8个舵机接法如图,8个舵机都能正常控制,但是下边4个舵机很热,DCDC模块也跟着热,不到10分钟就烫手,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不同的地方是,1234控制信号来自给1234供电的5V转来的,5678供电来自下边的DCDC,控制信号来自上面DCDC转的,所有器件都是公用一个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得再请教一下,8个舵机接法如图,8个舵机都能正常控制,但是下边4个舵机很热,DCDC模块也跟着热 ...

你测下下面的5V是否稳定。
也可将上面的舵机与下面的舵机交换看是否仍发热,
看问题到底是DCDC输出电压过高还是舵机本身负载大、电流大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下面的5V是否稳定。
也可将上面的舵机与下面的舵机交换看是否仍发热,
看问题到底是DCDC输出电压过 ...

下边的5V达不到,接近4V,如果只接一个能达到5V,但是线还是在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边的5V达不到,接近4V,如果只接一个能达到5V,但是线还是在发热

那就是下面的舵机本身消耗电流大了?
舵机驱动什么东西?会一直有较大的力矩?
有没有实物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下面的舵机本身消耗电流大了?
舵机驱动什么东西?会一直有较大的力矩?
有没有实物照片? ...

下班回家在拍出来上传,都是空载,而且舵机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班回家在拍出来上传,都是空载,而且舵机都是一样的

哦,有没有把上面与下面的舵机交换着试?
即然空载,那我怀疑有两点:
1.舵机有机械限位,PWM信号使其动作达到限位,导致电流增大。
2.PWM信号不稳定,导致电机频繁动作,也会使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有没有把上面与下面的舵机交换着试?
即然空载,那我怀疑有两点:
1.舵机有机械限位,PWM信号使其动作 ...

回去我交换试试,现在是上面四个我让一直转动,没发热,下边四个还没控制呢,就是通电了,就一直发热,信号线不连接只通电发现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有没有把上面与下面的舵机交换着试?
即然空载,那我怀疑有两点:
1.舵机有机械限位,PWM信号使其动作 ...

已经找到问题了,再次感谢,应该是您说的第一种现象,舵机初次使用PWM初始化,舵机一直工作在堵转状态下,电流持续升高,导致温度也跟着升高,我让剩下四个舵机一个一个的转动到其它位置,之后再重新一起工作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再次感谢,应该是您说的第一种现象,舵机初次使用PWM初始化,舵机一直工作在堵转状态下, ...

同型号有些舵机是不带机械限位的,买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有些舵机是不带机械限位的,买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老板.

收到,谢谢

网友C:
你用的usb供电吗?

网友D:
应该就是电流不够了。

网友E:
使用外部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F:
推荐2A适配器供电的。

网友G:
舵机电源和仿真器没有隔离吗?

网友H:
不会是电脑usb口的问题吧

网友I:
瞬间放大有问题,ams1117不太行。

网友J:
直接驱动4个舵机没有问题,8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K:
不仿真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L:
配个DCDC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