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OTP的MCU是不是和正常MCU一样啊?

楼主(2021-10-31):
OTP的MCU除了一次性烧录之外是不是和正常MCU一样啊?开发的话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需要特殊注意的呢?

网友A:
只是flash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B:
flash可以进行擦除吧,不是只能烧录一次吧。

网友C:
只能擦除一次的,不能多次擦除的。

网友D:
不一样的,加密了,只能一次的。

网友E:
肯定不一样啊,OTP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F:
OTP MCU 一次性可编辑

网友:
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单片机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清除。

网友G:
OTP单片机有哪些工厂?

网友H:
PIC单片机也有OTP类型的

网友I:
OTP单片机的程序如何开发

网友J:
求带内部晶振的OTP单片机

网友K:
如何进行OTP加密

网友L:
能推荐几个OTP的8bit单片机?

网友M:
不同的是单片机的不可擦除性。

网友N:
一样,只是FLASH只能烧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