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管教能同时用作外部中断和I/O用么?

楼主(2021-10-31):
外部中断功能的管脚,在进入中断程序以后,能不能关闭中断,然后把这个管脚用作I/O,等程序结束了再打开中断功能?这样是否可行?谢谢

这是什么高级应用,从来没这么用过呢

网友A:
可以,需要当IO用时,关闭中断就是。

网友B:
你是要干什么用?如果只是为了进中断的时候读IO口状态,那不必修改,直接读取就可以

网友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简单的操作,为何不一试呢?

网友D:
理论是可行,测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

网友E:
进中断关闭中断肯定行啊,不知道为啥要配置为IO用

网友F:
可以,完全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试

网友G:
软件上可以这么做,但是通常中断输入接的是一个外设,IO控制的是另外一个外设,你这两个同时接到一个IO上,你怎么保证它们不相互影响?

网友H:
可以是可以,但要注意输出是否有电平冲突

网友I:

需要你具体谈一下设计思路……

楼主(2021-12-26):
引用 网友I:
需要你具体谈一下设计思路……

是这样·,单片机要读一个AD芯片,这个芯片的ready信号和数据信号是一个脚,ready为低电平时表示数据可以读出。所以我想用外部中断来实现。前期试了一下,发现计入中断后好像又进了一次中断,还没弄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单片机要读一个AD芯片,这个芯片的ready信号和数据信号是一个脚,ready为低电平时表示数据可以 ...

你这问题牵扯AD芯片应用,你能把AD芯片型号公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问题牵扯AD芯片应用,你能把AD芯片型号公布一下吗。

AD7190

网友J:
不需要中断处理,用普通IO口功能按时序要求就能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