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411P如何烧录?

楼主(2021-10-31):
手里没有芯圣的烧录器,请问如果想开发HC89F0411P的话,应该如何烧录?用串口烧录是否可以?

网友A:
最好还是用原厂的吧

网友B:
直接使用原厂的仿真器进行烧录比较好一些。

网友C:
推荐使用原厂的仿真器

网友D:
建议使用原厂的仿真器,会更加稳定一些。

网友:
UM0103HC-ISP工具

网友E:
HC-ISP就可以的。

网友F:
HC-LINK、HC-ISP

网友G:
烧录过ISP程序?

网友H:
直接使用开发板吧。

网友I:
芯圣烧录工具HC

网友J:
用 HC89 单片机的ISP自动烧录

网友G:
找个ISP下载器

网友(2022-03-30):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