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想做个无线投屏

楼主(2021-10-31):
想做个无线投屏设备,用于电脑投屏到设备上,设备还可以通过触摸来实现翻页的功能,用STM32F4+WIFI模块,各位有方案或者开源的资料之类吗?想玩玩。主要是因为焊接电路板的时候,还要时不时的看电脑对着焊接,比较费劲,所以才萌生这个想法。

网友A(2022-03-18):
感觉wifi投屏应该是没啥问题,但是不能用AT指令投了吧,需要SPI或者专用的wifi模块才行

网友B:
属实无线投屏有意义,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很简单,你可以看看ESP的方案,看看能否找得到投屏开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