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想了解一下STM32WB

楼主(2021-10-31):
这么久了,也没鼓捣过STM32WB的开发板或者芯片,感觉市面上见到的也不多,不知道ST是否在推广这颗物料,也不知道这颗芯片是否容易开发?是否稳定,有用过的朋友么?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

网友A:
目前ST主推的应用

网友B:
应用挺广的啊

网友C:
感觉没怎么推,可能是芯片荒导致的吧

网友D:
之前使用U5的时候,板载带了一个STM32WB模块,不过真的挺难搞的

网友E:
这种蓝牙应该都没啥问题

网友F:
你想怎么开发?是针对芯片开发还是模块的形式采用串口通讯开发?

网友G:
蓝牙也可以不鼓捣STM32WB的,如果非要用就串口通讯 用他们提供的固件即可

网友H:
其实还是建议用他们家的固件,稳一些,自己开发麻烦

网友I:
应该和正常MCU一样,没啥区别,就多了协议栈,而且还是ST提供的,不用自己写

网友J:
ST肯定在推广啊,毕竟ST想全面发展嘛

网友K:
感觉就是有点儿贵,其他没啥问题

网友L:
买一块来玩玩呗,这都不是事儿

网友M:
建议还是不要研究对WB的开发,直接用官方自带的通信固件,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N:
应该挺稳定吧,毕竟ST也是个大厂

网友O:
可以找代理申请试试,尝试着玩玩

网友P:
蓝牙都那样,没啥复杂的,协议栈都是封装好的

网友Q:
蓝牙还不错,不过不知道却不缺货

网友R:
感觉正在推广,过一段这种例程,各种评测估计会铺天盖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