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HAL和标准库函数

楼主(2021-10-31):
请问,ST为什么在后续的产品之中,都不提供标准库函数了,而是HAL库,HAL库虽然把应用层和硬件层隔开了,但是层层封装,对运行速度来说会有影响;标准库函数易于理解,而且更接近底层,封装不是很严重,虽然兼容性不强,但是胜在简单,为什么要摒弃标准库函数呢 ?

网友A(2022-08-30):
我也习惯标准库,HAL库给做太多东西,反而不自由

网友B:
没办法。

STM32系列太多了,兼容性也是个重点考虑的地方 。

其实,HAL库用多了,等逐渐熟悉起来后,你一样可以自由驾驭。

另外,每个系列还有近乎寄存器操作的 LL库。

网友C:
可能是为了生态吧

网友D:
正常来说,我是挺喜欢用固件库的

其实hal就是抽象的,想弱化单片机底层代码吧

网友E:
也不算是摒弃,自己可以写库,就是麻烦点

网友F:
我觉得可能ST就是在创建生态呢,让大家都觉得ST好上手

网友G:
标准库虽然易于理解,和接近地层,但是移植就不是很容易了

HAL属实冗余啊,那代码量可太大了

建议还是有固件库比较好

网友H:
其实hal就是应用层,封的库比较多而已

网友I:
我觉得hal更容易理解呢,是错觉么,哈哈

网友J:
用新版的HAL库好还是3.5的库好

网友K:
自己写,就是麻烦点

网友L:
HAL库确实太冗杂了

网友M:
学会标准库对学hal库有帮助吗

网友N:
库函数算hal层吗

网友O:
在HAL库中的微妙级别的延迟怎么弄

网友P:
应该就STM32的生态以及缩减开发周期,虽然程序会繁琐但通用性强,可移植性高!

网友Q:
STM32初学,使用库函数还是寄存器更好一些

网友R:
HAL固件函数库不错。

网友S:
自己写库,就是麻烦点

网友T(2022-11-03):
Hal封装的很好,在F7和F4之间移植起来也相当方便。另外就是ST这几年主推HAL,F7之后不再提供标准库,只有HAL库。

网友U:
和标准库对比起来,STM32的HAL库更加的抽象,ST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在STM32系列MCU之间无缝移植,甚至在其他MCU也能实现快速移植。

网友V:
HAL是硬件抽象层的缩写,ST退出的新的库也叫HAL库。

网友W:
自己写也行,就是麻烦点

网友X:
hal就是应用层,封的库比较多

网友Y:
其实ST是把中断处理的细节给封装了起来,回掉函数是暴露给开发者的接口函数,开发者只需要在回调函数中实现特定的功能即可。这样的好处是简化了开发过程

网友Z:
stm32库函数算hal层吗

网友AA:
标准库易于理解,更接近地层

网友AB:
述HAL是硬件辅助层的缩写,中文名为“硬件抽象层”,HAL库工程一般使用Cube软件生成工程。

网友K:
每个系列还有近乎寄存器操作的 LL库

网友AC:
stm32hal库函数可以修改吗 ?

网友AD:
HAL库与标准库比较,所用的API函数不一样,两者也相互独立,优势在于可以用cubeMX生成代码。

网友L:
标准库和具体芯片底层硬件关联太强,不易抽象化和兼容ST众多型号。

网友AE:
HAL库是ST公司目前主力推的开发方式

网友X:
可能ST就是在创建生态

网友AF:
虽然 CUBE 用的是 ST 新出的 HAL 库,与以前的 标准外设库完全不兼容,甚至基本的 I/O 操作都变了,会让习惯了 标准外设库的人很苦恼。

网友AG:
因为考虑到各系列的兼容性,相对而言HAL库比较庞大点,相比标准库可能慢点。ST还有low layer library, 库文件跟HAL库在 相同目录下。多数芯片都有基于LL库 的例程。

网友Q:
ST的HAL在各STM32系列兼容性高。尤其跟STM32CUBEMX工具配合得好。

网友K:
STM32系列太多了,兼容性也是个重点考虑的地方

网友AH:
HAL库用多了,其实也差不多

网友AA:
我是挺喜欢用固件库的

网友X:
习惯标准库,HAL库封装太好了不自由

网友K:
我也是挺喜欢用固件库的

网友AH:
hal库玩好了也可以

网友AI:
hal想抽象单片机底层代码吧

网友AJ(2024-06-23):
HAL库代码太大了,效率也要更低一点,103片子还是一直在用标准库进行开发

网友AJ:
不得不用HAL库的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cubemx生成的code是用的HAL

网友AK:
简单易行的操作才是ST封装的初衷,毕竟快速开发才是硬道理

网友AL(2024-11-16):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AM: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AN: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O: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AP: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AQ:
一般PCB是V-CUT,

网友AR: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AS: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AT: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AU: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