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硬件I2C

楼主(2021-10-31):
很多人都说STM32F103的硬件I2C有BUG,请问它的BUG是啥,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2022-08-30):
我也是I2C一直用不好,软IO代替

网友B:
这个Bug好像是读取数据就while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清楚,都是用的模拟I2C

一般情况都是模拟I2C吧,比较好用,移植也方便

ST的听说I2C都已经解决了,这个BUG,但是具体咋解决的,还是不知道

网友D:
之前听说是有一定概率死机,所以都不愿意使用

网友E:
我用了一阵了,也没遇到过I2CBUG情况

网友F:
其实楼主可以试试,到时候再说BUG的事情

听说好像是固件库的事儿吧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G:
你可以用cubemx生成个demo试试

网友H: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BUG就有时遇到有时没有的,弄得我都不敢用硬件I2C

网友I:
其实,只是特殊方面用到会出现BUG,你常规使用大可放心

网友J:
之前还听说,有人把这个BUG解决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K:
解决方法就是用软件模拟的I2C实现通讯

网友L:
正常应该硬件不会出问题吧,不过F1的好像真没多少用硬件I2C的

网友M:
这个BUG好像会让整体硬件死机,进入到死循环

网友N:
移植都是模拟iic,好移植程序

网友O:
没有使用过硬件I2C

网友P:
这个有可能造成死机

网友Q: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R:
说不清,都是用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