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现在LORA还热么?

楼主(2021-10-31):
现在lora技术还热门么?大家是不是都不怎么使用lora了呀,感觉lora用的不是太多了呢

网友A(2022-06-24):
有时候用,用的不多、

网友B:
看需求啊,这个怎么说

网友C:
这个要根据个人需求了

网友D:
用的很多,只是你接触的可能不多。

网友E:
还是很多人用的,只是你用的不多吧

网友F(2023-02-24):
也是还有人用的吧,也要看自己的需要是什么

网友G:
还可以,看你自己需不需要用

网友H(2024-04-07):
用的还是多,只是不像刚出来时候那么炒热度了。

网友I(2024-07-1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J: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K: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L: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M: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N: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O: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P: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Q: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R: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O(2025-03-11):
LoRa在物联网领域还是挺热门的,尤其是远距离、低功耗的场景,比如智慧农业和环境监测。

网友J:
LoRa虽然不像前几年那样火爆,但在偏远地区的数据传输、智能抄表等场景依然很有优势。

网友S(2025-11-06):
也是还有人用的吧,也要看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只是没之前那么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