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想申请一块STM32MP1

楼主(2021-10-31):
咱们21ic社区什么时候会做STM32MP1的活动呀,想学一学linux开发,而且看了一下STM32MP1的评测之类的,感觉性能超强,想用它做个网关或者做个GUI开发玩玩。

网友A:
还是去问问代理看能不能申请把

网友B:
我也想申请一块玩玩

网友C(2022-07-29):
可以想买块试试

网友D(2023-02-24):
多关注各厂家的活动吧

网友E:
玩不玩新塘的

NuMicro® MA35D1 系列为一颗异核同构的多核心微处理器,目标应用于高端 Edge IIoT Gateway。它是基于双核 64 位 Arm® Cortex-A35 内核,执行速度可达 1 GHz,并搭载一颗 180 MHz Arm Cortex-M4 内核。基于此高性能内核,MA35D1 系列有助于Tiny AI/ML 于边缘运算。 MA35D1 系列支持 16 位 DDR2/ DDR3 和 DDR3L SDRAM。为了简化系统设计和生产,MA35 系列提供了 LQFP 和 BGA 两种封装

网友F(2024-05-06):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G: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H: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I: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J: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K: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L: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M: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N: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O: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