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1-10-31):
感觉ST的MCU没有涉及过linux,现在来一款STM32MP1,请问ST的这款芯片有什么优势?

网友A(2022-07-22):
STM32MP1当前知道出来了 一款 STM32MP157这款的个人觉得优势是 可以跑linux系统,主要是鸿蒙系统也支持这款单片机。这样的话 在使用海思芯片的同时可以选择该款芯片,芯片选型有更多的选择

网友B:
可以在多个系统上跑挺不错的

网友C:
STM32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
生态做的太好了,用户太广泛,以前在21搞免费送板子活动,功不可没。。。

网友D:
速度快,功能多

网友E(2023-02-23):
超低的价格超多的外设丰富的型号 。

网友F(2024-07-06):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G: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H: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I: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J: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K: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L: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M: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N: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