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电源部分

楼主(2021-10-31):
STM32F4的电源部分设计与STM32F1的电源部分设计基本上是不一致的,F4多出了VCAP部分,请问这部分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好像没什么用吧,就是正常接电源就行,按照手册参考的就行

网友B:
参考数据手册把

网友C:
基本上,mcu的电源大同小异
外部电路的话,基本就是降压,LDO的形式,
至于内部,参考手册,每个VDD加个陶瓷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