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选用HK替代,是不是直接同尾缀就可以

楼主(2021-11-01):
选择尾缀相同的,是不是引脚和功能基本是相同的呢?

基本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看具体型号

网友B:
还是需要看具体型号的。

网友C:
可以把ST之类的换成HK先找找看

网友D:
基本是相同的

网友E:
相同是相同,但是最好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