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10HC32F460PETB开发板,没电池?

楼主(2021-11-01):
试了半天,RTC,
后来发现,板子没有电池,只能配置和测试了````

网友A:
貌似没有,你RTC能跑起来就没有问题,自己做板子的时候,把电池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电池不影响RTC使用,只是掉电后不能继续计时了。

网友C:
这个MCU是单电源的,不需要额外接电池……

网友D:
没有电池断电重启需要重新配置RTC

网友E:
自己画板的时候,加上

网友F:
需要HC32F460PETB的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