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拿着选型手册,却选不出型

楼主(2021-11-01):
单单这么看的 话,
那个都能满足使用,
资源是都够用的,

原始设计,总是想的太多,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A:
选32pin 或48 pin资源最大的那颗就好了,其它的也没货

网友B:
功能都满足,那就看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32pin 或48 pin资源最大的那颗就好了,其它的也没货

比较喜欢48pin的~~~

网友C:
你需要哪些功能呢

网友D:
选个性价比高的。

网友E:
比一比价格就行了。

网友F:
资源满足了不少任意选吗

网友G:
最好是通用的,别断货了。

网友H:
板载资源够不够呢 ?

网友I:
以后升级方便,选个资源多的。

网友J:
要不就抓阄吧。

网友K:
资源是都够用的,随便一个就行。

网友L:
最后一个芯片就行。

网友M:
如果资源够用,功能也满足,那就主要看你的成本控制需要了。

楼主:
成本到不是很严格,就是想选型之后,能不动就不动了,建立整体的系统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