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HAL库学习挖坑-串口

楼主(2021-11-01):
实现功能:回显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数据结束符为‘a’。

参考例程:官网串口的printf例程。

用到的串口函数接口:
HAL_UART_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HAL_UART_Transmit-串口发送函数
HAL_UART_Receive_IT-使能串口中断接收函数(需每次调用才能持续中断接收)
HAL_UART_IRQHandler-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HAL_UART_RxCpltCallback-串口接收回调函数
HAL_UART_ErrorCallback-串口故障回调函数

实现过程:

1.初始化函数和串口中断处理函数用STM32CUBEMX搞定,printf函数如下重定义
  • #ifdef __GNUC__
  •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else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endif /* __GNUC__ */
  • PUTCHAR_PROTOTYPE
  • {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   HAL_UART_Transmit(&us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   return ch;
  • }

复制代码

2.全局变量声明
  • uint16_t i;
  • uint16_t Rx_Len = 0;
  • uint8_t Rx_Flag = 0;
  • uint8_t Rx_Buffer[20];
  • uint8_t Dat_Buffer[1024];

3.在主循环前,使能串口接收
  • HAL_UART_Receive_IT(&usart1, (uint8_t *)Rx_Buffer, 1);

4.主循环
  • while(1)
  • {
  •         if(Rx_Flag == 1)
  •         {
  •                 for(i = 0; i < Rx_Len; i++)
  •                 {
  •                         printf("%c",Dat_Buffer);
  •                 }
  •                 printf("\r\n");
  •                 Rx_Flag = 0;
  •                 Rx_Len = 0;
  •                 memset(&Dat_Buffrt,0,sizeof(Dat_Buffrt));
  •         }
  • }复制代码

5.回调函数的重定义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接收处理函数-存数据
  • {
  •                 UNUSED(usart1);
  •                 Dat_Buffer[Rx_Len] = (*((uint8_t *)Rx_Buffer));
  •                 if(Dat_Buffer[Rx_Len] == 'a')
  •                 {
  •                         Rx_Flag = 1;
  •                 }
  •                 Rx_Len++;
  •                 HAL_UART_Receive_IT(&usart1, (uint8_t *)Rx_Buffer, 1);
  • }

复制代码

调试中遇到的问题:使用串口助手快速发送大数据时,会发现串口回显的数据变少,

且继续用串口助手发送2字节数据时,发现串口不会回显,于是增加串口故障回调函数如下:
  •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故障回调-查看故障状态
  • {
  •                 printf("\r\n uart_status  %x\r\n",HAL_UART_GetState(&usart1));
  •                 printf("\r\n uart_error  %x\r\n",HAL_UART_GetError(&usart1));
  • }

然后发现staus = 0x20,error = 0x08

于是根据HAL库的定义发现以下有趣的东西

  •   HAL_UART_STATE_READY             = 0x20U,   /*!< Peripheral Initialized and ready for use
  •                                                    Value is allowed for gState and RxState */

复制代码

  •   HAL_UART_ERROR_ORE       = 0x08U,    /*!< Overrun error       */

大体意思是串口处于接收数据状态且溢出故障,表明串口依然是能输出数据的,但是为何会无法接收到数据呢?

整体程序不大,找问题的地方也就那几个地方,初始化,主循环或者中断

于是我先将printf内的超时时间改为10,但是结果依旧,排除串口延时导致串口假死

初始化与之前标准库的初始化样式对比了以下,没啥大关系

于是去看了中断函数HAL_UART_IRQHandler,发现
  • /**
  •   * @brief  End ongoing Rx transfer on UART peripheral (following error detection or Reception completion).
  •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UART_EndRxTransf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   /* Disable RXNE, PE and ERR (Frame error, noise error, overrun error) interrupts */
  • #if defined(USART_CR1_FIFOEN)
  •   CLEAR_BIT(huart->Instance->CR1, (USART_CR1_RXNEIE_RXFNEIE | USART_CR1_PEIE));
  • #else
  •   CLEAR_BIT(huart->Instance->CR1, (USART_CR1_RXNEIE | USART_CR1_PEIE));
  • #endif
  •   CLEAR_BIT(huart->Instance->CR3, USART_CR3_EIE);
  •   /* At end of Rx process, restore huart->RxState to Ready */
  •   huart->Rx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   /* Reset RxIsr function pointer */
  •   huart->RxISR = NULL;
  • }

该函数大体意思是我已经关闭串口接收了,到此找到串口无法继续接收的原因

由于放假,没有实际硬件,这里我想到两种解决思路:

1.将寄存器值复位,重新使能中断接收(具体需要看寄存器手册);

2.用HAL库重新初始化串口,重新使能中断接收(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