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用隔离485 的AB激活电路

楼主:
ab压差有时候只有1.2V,用光耦根本驱动不了
内部的转换器是断电了的,当外部发数据来通过485_DET告诉mcu打开485电源;当ab接了120R时ab压差就不够了,正常是有2V多可以检测;
不同芯片不一样,目前MAX3485不行

网友A(2021-11-01):
变压器呗

网友B:
485的AB线压差超过300mV就能正常收发,而你用来驱动光耦,则要求最好1.5V以上的压降。

网友C:
隔离AB线?
我只知道ttl端,有专门的隔离芯片~

网友D:
怎么隔离的,激活什么电路

网友E:
差分放大??电压比较??后级电路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F:
只能通过线圈偶合

网友G:
激活什么电路?

网友H:
先用差分放大到标准电压,再比较即可,用脉冲变压器,对不同的波特率适应性差,特别是低波特率。还有连续1或是0的信号。

网友I:
你提的这个问题好模糊,估计没人能猜的了你实际想干什么,还是整理一下思路,把实际需求好好想想,看看你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相通过什么方式,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