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5V输入单节锂电池2A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2021-11-01):
CN3796
CN3796是一款可使用太阳能板供电的PFM降压模式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单节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796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CN3796将电池电压调制在4.2V;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CN3796内部包括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单元,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板的输出功率,非常适合利用太阳能板供电的应用。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58.3%(典型值)时,CN3796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21%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的95.8%,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796自动进入极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其它功能包括电池短路保护,电池端过压保护,芯片过温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等。
CN3796采用10管脚散热增强型SSOP封装。

楼主:
附CN3796规格书

网友A:
5V 1A升压恒压的推荐下。

楼主:
CN5305是单节锂电池输入,5V输出升压DC-DC

网友B:
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796自动进入极低功耗的睡眠模式。
其它功能包括电池短路保护,电池端过压保护,芯片过温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等。

楼主:
附CN3796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