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H32v103都可以使用那些下载器?

楼主(2021-11-01):
有什么能替代WCH-LINK 进行仿真和调式么?

网友A:
目前好像只能使用WCH-Link吧,我用着感觉还不错,挺好用的

楼主:
这样的话,只能用银子来换了,想给单位省点的~~~哈哈哈

网友B:
官方淘宝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C:
9块钱的下载调试器,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块钱的下载调试器,已经很便宜了

当真?
先来五个试试效果

网友E(2022-01-19):
这种内核我觉得可以用jlink吧,使用JTAG模式

网友F:
我知道的RISC-V好像是支持JTAG模式,所以支持JTAG模式的烧录器应该都行

网友G:
这个你问问官方呗,问问他们到底那个可以替代WCH-LINK

网友H:
沁恒的芯片可以使用USB烧录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I:
我之前用沁恒的芯片使用的是ISP烧录的,挺好用,你看看CH32V103是否支持呗

网友J:
使用JLINK可以支持的吧,你试试哈

网友K:
使用支持jtag接口的烧录器好像都可以

网友L:
为啥要替代WCH-LINK啊,官方的不香么?

网友M:
这个没用过沁恒的RISC-V内核芯片,不太知道,不过我觉得jlink应该会支持

网友N:
你去看看WCH-LINK引出的是啥接口呗,再找替代

网友O(2022-12-02):
SWD接口的好像都可以的。

网友P:
现在购买下载器吧,沁恒有相关的下载器了。

网友Q:
这个只有自带的下载工具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