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C8T6无法使能COMP比较器

楼主(2021-11-01):
如题,无法使能比较器,很奇怪,使能位写完就被清零了

楼主:

哪位大佬知道如何解决吗【】斗图情】,点击【】 http:/img04.sogoucdn.com/app/a/200678/aa35530db88878d1d03c2d3ac/】查看表情

网友A:
建议你找技术支持问问,130C8不一定有comp功能吧。

网友B:
这个型号有没有比较器啊?

网友C:
原因:你不能使能一个不存在的外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因:你不能使能一个不存在的外设。

网友D:
非常神奇的事情, GD32F1x0 , 3 /5/7/9  看datasheet 最新版  130 170 没有Comparator,库也是3.1.0 之前,也是只支持5 9,但是诡异的是到了3.3.2的库,居然支持了 3/5/7/9   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综合这些信息,只能靠蒙,130 170 不支持Comparator,150 190 支持 。

网友D:
/*!
    \file    readme.txt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omparator pwm signal control demo

    \version 2014-12-26, V1.0.0, platform GD32F1x0(x=3,5)
    \version 2016-01-15, V2.0.0, platform GD32F1x0(x=3,5,7,9)
    \version 2016-04-30, V3.0.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version 2017-06-19, V3.1.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version 2019-11-20, V3.2.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version 2020-09-21, V3.3.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3,5,7,9)
*/

---------------------------------------------------------------------------------
/*!
    \file  gd32f1x0_cmp.c
    \brief CMP driver
*/

/*
    Copyright (C) 2017 GigaDevice

    2014-12-26, V1.0.0, platform GD32F1x0(x=5)
    2016-01-15, V2.0.0, platform GD32F1x0(x=5,9)
    2016-04-30, V3.0.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5,9)
    2017-06-19, V3.1.0, firmware update for GD32F1x0(x=5,9)
*/

#include "gd32f1x0_cmp.h"

楼主(点评):
这位朋友真细心,我没有去看130的Datasheet,只看了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的用户手册和3.3.2版本的库函数,这两个上面都表示130有比较器,太误导人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

楼主:
真是有趣!我没有去看130的Datasheet,只参照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的用户手册和3.3.2版本的库函数,这两个上面都表示130有比较器,没想到Dadasheet还玩这一出! 太误导人了!

网友E:
是不是你使用的这个型号本身就没有啊

网友F:

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