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提供一个SENT协议 解码的Demo

楼主(2021-11-01):
自己写了个SENT 编解码的demo,不知道咋上传附件,先上传个解码,太长了,回头再把编码传上来
#define SYNC_LENGTH_MAX  680     // (56 ticks * 3us /tick / 0.25us Timer resolution) + 25%
#define SYNC_LENGTH_MIN  660     // (56 ticks * 3us /tick / 0.25us Timer resolution) - 25%

char TempSerialDatabit3[SLOW_CHANNEL_DATA]={0};
char TempSerialDatabit2[SLOW_CHANNEL_DATA]={0};

char slow_channel[SLOW_CHANNEL_DATA];
char slow_channel_bit2[SLOW_CHANNEL_DATA];

u8 index_bit3=0;
u8 index_bit2=0;
char slow_data_index=0;
u8  slow_index=0;

__asm void nop(void)
{
    NOP
}

#define SYNC_LENGTH_NOM  ((SYNC_LENGTH_MAX+SYNC_LENGTH_MIN)/2)

unsigned short int CRC4Table[256]={
0,1,2,3,4,5,6,7,8,9,10,11,12,13,14,15,
13,12,15,14,9,8,11,10,5,4,7,6,1,0,3,2,
7,6,5,4,3,2,1,0,15,14,13,12,11,10,9,8,
10,11,8,9,14,15,12,13,2,3,0,1,6,7,4,5,
14,15,12,13,10,11,8,9,6,7,4,5,2,3,0,1,
3,2,1,0,7,6,5,4,11,10,9,8,15,14,13,12,
9,8,11,10,13,12,15,14,1,0,3,2,5,4,7,6,
4,5,6,7,0,1,2,3,12,13,14,15,8,9,10,11,
1,0,3,2,5,4,7,6,9,8,11,10,13,12,15,14,
12,13,14,15,8,9,10,11,4,5,6,7,0,1,2,3,
6,7,4,5,2,3,0,1,14,15,12,13,10,11,8,9,
11,10,9,8,15,14,13,12,3,2,1,0,7,6,5,4,
15,14,13,12,11,10,9,8,7,6,5,4,3,2,1,0,
2,3,0,1,6,7,4,5,10,11,8,9,14,15,12,13,
8,9,10,11,12,13,14,15,0,1,2,3,4,5,6,7,
5,4,7,6,1,0,3,2,13,12,15,14,9,8,11,10,
};

unsigned char CRC4(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int len )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empCS;
        unsigned int CheckSum=5;
        for(i=0;i<len;i++)
         {
          tempCS =data[i]+ CheckSum*16;
                 if(tempCS >256)
                         return 0xFF;     // 严重错误 返回
                CheckSum = CRC4Table[tempCS];
         }
    tempCS = CheckSum*16;
             if(tempCS >256)
                         return 0xFF;      // 严重错误返回
          CheckSum = CRC4Table[tempCS];
        return CheckSum;
}

/*多项式为:x6+x4+x3+1;这里主要对6位数据块进行校验,不会大于63,因此crc6表就只有64个值*/
uint8_t CRC6_Table[64]= { \
0, 25, 50, 43, 61, 36, 15, 22, 35, 58, 17, 8, 30, 7, 44 ,53,
31, 6, 45, 52, 34, 59, 16, 9, 60, 37, 14, 23, 1, 24, 51, 42,
62, 39, 12, 21, 3, 26, 49, 40, 29, 4, 47, 54, 32, 57, 18, 11,
33, 56, 19, 10, 28, 5, 46, 55, 2, 27, 48, 41, 63, 38, 13, 20};

uint8_t crc6_cal(uint8_t *data,uint8_t len)/*data位6位nibble块的值,len为数据块的数量*/
{
/*crc初始值*/
uint8_t result = 0x15;
uint8_t tableNo = 0;
int i = 0;

/*对额外添加的6个0进行查表计算crc*/
  tableNo = result ^ 0;
  result = CRC6_Table[tableNo];

for(i = 0; i < len; i++)
{
tableNo = result ^ data[i];
result= CRC6_Table[tableNo];
}

return result;
}

u8  Find_slow_data_start_flag(char *p,u8 len)

{

    unsigned short int num=1 ,i;

    for(i=0; i<len; i++)
    {

        if ((p[i] == p[i+1])&&(p[i]==0x08)) {

            ++num;
        }
                                else{

                                 num=1;
                                }

        if(num>5)  // 这里6表示,找到连续6个1,即找到数据头
        {

           return i-num+2 ;              //返回数据头所在的位置

        }

     }
     return num;                    // 没有找到有效的数据头,因为暂存数组长度等于 一帧数据的长度,所以实际上取数据的位置应该在头的2-6位。
}

/***********************************************************
解析半字节数据

输入:ticks *3us 对应的数值
输出:对应的0-15的数值
无法解析数据,或者是暂停位
************************************************************/

u8 Sent_decode(SentData *dat, float data)
{
            unsigned char nibbles;

            nibbles = (unsigned char)(data/dat->ui_TickRatio+0.5-12);// +-25%  偏差

            if((nibbles>=0)&&(nibbles<=15)){
           return nibbles;
         }
                        else if((nibbles>=43)&&(nibbles<=45)){
          return 0xa8;     // 同步半字节信号
        }
                        else
                         {
          return 0xee;     // sent 2010  加入的 暂停半字节位
       }

}

/*****************************************************************
*
*从接受收队列取出数据,并找到SYNC,然后处理,接收sent 半字节数据
*
****************************************************************/

void Sent_Data_Rev(Queue *q, SentData *data)
{
   float cur_temp;

         data->RDataCounter=0;

         Get_queue(q,&data->ui_Result[data->RDataCounter]);
         nop();
         cur_temp=data->ui_Result[data->RDataCounter++];
   nop();

        if((cur_temp < SYNC_LENGTH_MAX)&&(cur_temp > SYNC_LENGTH_MIN)){

                 data->ui_TickRatio=(cur_temp/56);

                do{

         Get_queue(q,&data->ui_Result[data->RDataCounter++]);

            }

                 while(data->RDataCounter<SENT_NIBBLES_MAX);

                Sent_Data_Store(data);

                }
    else
                {

                         Clear_queue(q);  // 清洗队列   如果出错,可能 会丢到一些数据  main.c 中 判断队列长度再去处理的阈值不能太大,要不丢失数据比较多

                }
}
/********************************************************************
*
*SENT数据进一步处理
*
********************************************************************/

void Sent_Data_Store(SentData *data)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SENT_NIBBLES_MAX];
        unsigned char channel_data[6];
        unsigned char crc_value;
        char index=0;

        if(data->ui_Result[index]!=0){
        data->Q_data_raw.sync_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status_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data1_high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data1_mid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data1_low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data2_high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data2_mid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data2_low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short_crc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data->Q_data_raw.pause =      Sent_decode(data,data->ui_Result[index++]);

        memcpy(channel_data,&data->Q_data_raw.data1_high,sizeof(channel_data));

        // 将sent数据通道数据合并,预备使用
//  data->Q_data.sync   = data->Q_data_raw.sync_;
//         data->Q_data.status = data->Q_data_raw.status_;
//        data->Q_data.channel_1=((data->Q_data_raw.data1_high)<<8)|((data->Q_data_raw.data1_mid)<<4)|(data->Q_data_raw.data1_low);
//        data->Q_data.channel_2=((data->Q_data_raw.data2_high)<<8)|((data->Q_data_raw.data2_mid)<<4)|(data->Q_data_raw.data2_low);
//        data->Q_data.short_crc=data->Q_data_raw.short_crc;
//        data->Q_data.pause=data->Q_data_raw.pause;

          crc_value=CRC4(channel_data,sizeof(channel_data));   //CRC计算

          if(crc_value== data->Q_data_raw.short_crc)           //CRC校验 ,如果正确,打印到串口
                   {
                             memcpy(temp_data,&data->Q_data_raw.sync_,10);
                                   Usart_SendString(USART1,temp_data,10);             //通过串口将数据打印出来
                             memset(data->ui_Result,0,sizeof(data->ui_Result));
                                   memset(channel_data,0,sizeof(channel_data));
               }

     else
                   {

         if(DEBUG_EN){   //  调试开关 ,0是关闭,1是打开
                         memcpy(temp_data,&data->Q_data_raw.sync_,10);
                   Usart_SendString(USART1,temp_data,10);             //通过串口将数据打印出来   for debug
                               memset(data->ui_Result,0,sizeof(data->ui_Result));
            }
                   }
                        slow_channel_decode(data);
      }

}

void slow_channel_decode(SentData *data)
{

     u8 crc6_temp[4];
           u8 slow_data_high,slow_data_low;

         if(slow_index){

                                                 slow_index--;

           }
                                 else{

                   TempSerialDatabit3[index_bit3++]= data->Q_data_raw.status_&SLOW_CHANNEL_DATA_BIT3_MASK;
                   nop();
                                     TempSerialDatabit2[index_bit2++]= data->Q_data_raw.status_&SLOW_CHANNEL_DATA_BIT2_MASK;

                                                 if(index_bit3>SLOW_CHANNEL_DATA-1){

               index_bit3=0;
               index_bit2=0;

                                       slow_index =  Find_slow_data_start_flag(TempSerialDatabit3,SLOW_CHANNEL_DATA);  // 查找数据头所在位置

            if(slow_index<1){            // 恰好接收到完整一帧数据

                                            memcpy(slow_channel,&TempSerialDatabit3[slow_index],SLOW_CHANNEL_DATA);
                                                memcpy(slow_channel_bit2,&TempSerialDatabit2[slow_index],SLOW_CHANNEL_DATA);

                                                            data->SerialData.frame_id= slow_channel[8]<<4|slow_channel[9]<<3\
                                                            |slow_channel[10]<<2|slow_channel[11]<<1\
                                                            |slow_channel[13]|slow_channel[14]>>1\
                                                            |slow_channel[15]>>2|slow_channel[16]>>3;

                                          data->SerialData.crc_data=slow_channel_bit2[0]<<3|slow_channel_bit2[1]<<2|slow_channel_bit2[2]<<1\
                                          |slow_channel_bit2[3]|slow_channel_bit2[4]>>1|TempSerialDatabit2[5]>>2;

                                                            data->SerialData.frame_data=slow_channel_bit2[6]<<9|slow_channel_bit2[7]<<8\
                                                      |slow_channel_bit2[8]<<7|slow_channel_bit2[9]<<6\
                                                            |slow_channel_bit2[10]<<5|slow_channel_bit2[11]<<4\
                                                            |slow_channel_bit2[12]<<3|slow_channel_bit2[13]<<2\
                                                            |slow_channel_bit2[14]<<1|slow_channel_bit2[15]\
                                                            |slow_channel_bit2[16]>>1|slow_channel_bit2[17]>>2;

                                          crc6_temp[0]=slow_channel_bit2[6]<<3|slow_channel[6]<<1\
                                                                  |slow_channel_bit2[7]<<1|slow_channel[7]>>1\
                                                                        |slow_channel_bit2[8]>>1|slow_channel[8]>>3;

                                                                        crc6_temp[1]=slow_channel_bit2[9]<<3|slow_channel[9]<<1\
                                                                        |slow_channel_bit2[10]<<1|slow_channel[10]>>1\
                                                                        |slow_channel_bit2[11]>>1|slow_channel[11]>>3;

                                                                        crc6_temp[2]=slow_channel_bit2[12]<<3|slow_channel[12]<<1\
                                                                  |slow_channel_bit2[13]<<1|slow_channel[13]>>1\
                                                                        |slow_channel_bit2[14]>>1|slow_channel[14]>>3;

                                                                        crc6_temp[3]=slow_channel_bit2[15]<<3|slow_channel[15]<<1\
                                                                  |slow_channel_bit2[16]<<1|slow_channel[16]>>1\
                                                                        |slow_channel_bit2[17]>>1|slow_channel[17]>>3;

                  slow_data_high =(data->SerialData.frame_data>>8)&0xff;
                  slow_data_low = (data->SerialData.frame_data)&0xff;

//                                                                         slow_data_high=        slow_channel_bit2[6]<<9|slow_channel_bit2[7]<<8\
//                                                       |slow_channel_bit2[8]<<7|slow_channel_bit2[9]<<6;
//
//                                                                         slow_data_low= slow_channel_bit2[10]<<5|slow_channel_bit2[11]<<4\
//                                                             |slow_channel_bit2[12]<<3|slow_channel_bit2[13]<<2\
//                                                             |slow_channel_bit2[14]<<1|slow_channel_bit2[15]\
//                                                             |slow_channel_bit2[16]>>1|slow_channel_bit2[17]>>2;

                                                                 if(data->SerialData.crc_data == crc6_cal(crc6_temp,sizeof(crc6_temp)))
                                                                        {

                   Usart_SendString(USART1,&data->SerialData.frame_id,1);
                                                             Usart_SendString(USART1,&slow_data_high,1);
                                                             Usart_SendString(USART1,&slow_data_low,1);

                  }
                  else {

                    if(DEBUG_EN){
                                                                                        //  调试开关 ,0是关闭,1是打
                   Usart_SendString(USART1,&data->SerialData.frame_id,1);
                                                                   Usart_SendString(USART1,&slow_data_high,1);
                                                             Usart_SendString(USART1,&slow_data_low,1);
                            }

                  }

                                  }
                                else if((slow_index>1)&&(slow_index<14)){

                                               return;
                                              // 在一帧数据包里,能够找到数据头,但是不能解出完整的数据,需要调整接收起始的位置
                                          //index_bit3=0;
                  //index_bit2=0;
                                        }
                                else{

                  slow_index=SLOW_CHANNEL_DATA-slow_index; // 在一帧数据包里找不到数据头
                                                //index_bit3=0;
                  //index_bit2=0;
                                              return;
            }
                                  }
                         }
}

int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Sent_temp =Init_queue();

        StatusFlags=SENT_STATE_FIND_SYNCH;

        while(1)
        {

                  if(StatusFlags==SENT_STATE_FIND_SYNCH){

                             StatusFlags=SENT_STATE_GET_DATA;
                             DelayMs(2);                                   //  延时便于电脑 端  显示   可调整
                        }
      else if(StatusFlags==SENT_STATE_GET_DATA){

                           if( Queue_len(Sent_temp)>SENT_NIBBLES_MAX){     // 等队列 数据 存到一定数量后,再处理,可调整

                                StatusFlags=SENT_STATE_ANALYZE_DATA;

                                    }
                                else{

                                            StatusFlags=SENT_STATE_FIND_SYNCH;
              DelayMs(2);
                                          }

                   }
                 else if(StatusFlags==SENT_STATE_ANALYZE_DATA){

                        StatusFlags=SENT_STATE_FIND_SYNCH;
                              Sent_Data_Rev(Sent_temp,&Sent_raw_data);
                              DelayMs(2);

                   }
           }

        }

作者你好,我现在在学习SENT协议,请问你有完整的SENT协议解码demo吗?

网友A(2022-05-25):
用的什么型号的mcu,验证的结果怎么样?

楼主(2024-08-15):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的mcu,验证的结果怎么样?

stm32f103   初步测试正确率有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