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32控制电磁阀,如何做电路

楼主(2021-11-01):
想用ST32驱动电磁阀,电路要怎么做呢?

电磁阀型号:HF32F005VDC
大概长这样

我想ST32的io+ULN2003+电磁阀
不知道电磁阀的周边,需不需要什么保护或者滤波电路

网友A:
直接用IO控制MOS,然后通过MOS控制电磁阀就好了吧

网友B:
可以用驱动芯片做控制,这样既可以保护MCU的IO不受损坏,也可以保证驱动的稳定性

网友C:
你说的电磁阀我咋感觉是个继电器呢?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的话,用三极管控制就好啦

网友E:
感觉你这就是个继电器,用三极管就可以,网上一堆电路图

网友F:
保护的话,可以加个压敏电阻,防止烧电路

网友G:
滤波电路大可不必

网友H:
就用MOS或者三极管驱动就行吧,没那么复杂

网友I:
感觉你这就是个继电器,用你说的2003也行,但是要注意驱动电流之类的,别不够用了

网友J:
这个东西没有参考电路么?看看手册有没有参考电路,直接用呗

网友K:
保护基本不用做吧,如果害怕有问题可以加个光耦保护IO口

网友L:
如果控制电磁阀的数量不多,就用MOS驱动就行了,多了可以用2003这种多路驱动

网友M:
其实你想复杂了,就是一个开关信号给电磁阀就好了

网友N:
保护电路可以做一做,但是滤波电路好像不用做

网友O:
用三极管控制吧,简单还实用

网友P:
用啥控制都行,挺简单的,楼主想麻烦了,比较靠谱的就是用MOS控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电磁阀我咋感觉是个继电器呢?

对的,是继电器,脑子短路说错了,

继电器后面可能接电磁阀,也可能接泵,不确定~~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电磁阀我咋感觉是个继电器呢?

说了我想说的。

网友R(2021-12-01):
这个是宏发的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