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的USBD例程移植问题。

楼主(2021-11-01):
GD32F103官方例程是keil4的工程,编译下载后电脑可以识别USB口,移植到自建工程(keil 5),编译下载后电脑报错。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这么奇怪,换电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怪,换电脑没?

同一台电脑。也有尝试头文件指向KEIL 5的CMSIS也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怪,换电脑没?

烧录回官方例程可以,烧录自建的KEIL-5工程,无法识别,官方的例程拷贝过来的程序都未改。

网友B:
看看编译器内设置的宏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烧录回官方例程可以,烧录自建的KEIL-5工程,无法识别,官方的例程拷贝过来的程序都未改。 ...

你这估计是编译的宏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编译器内设置的宏是否正确

有按照官方例程的设置编译器。宏定义预设为USE_STDPERIPH_DRIVER,GD32F10X_HD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按照官方例程的设置编译器。宏定义预设为USE_STDPERIPH_DRIVER,GD32F10X_HD

你的芯片到底是F107还是F103?F107是GD32F10X_CL,F103才是GD32F10X_H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芯片到底是F107还是F103?F107是GD32F10X_CL,F103才是GD32F10X_HD

不好意思,是103,和407混了,说错了。

网友D:
检查一下系统时钟和USB时钟分频设置吧,一般电脑未知设备,大概率是USB时钟没有配置到48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系统时钟和USB时钟分频设置吧,一般电脑未知设备,大概率是USB时钟没有配置到48M ...

感谢,时钟配置没有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时钟配置没有错。

你好,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嘛

没有解决,代理的FAE说就用官方的例程,不要自己捣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