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回路

楼主(2021-11-01):
不论电压源电流源,输出的都是电动势。

电流的生成,光有电动势不行,还需要路子。

路子的开辟,其实不外乎挂载、放电、位移这三法。

楼主:
电路图,电路的上下两头是轨,电源与电路在两轨之间。

这本来平常不过,但是,如果我把电源徹掉了,电路还能运行吗?

能,因为,电源的电动势被两轨储存了,成为电势能,这储能由一轨经电路流到另一轨,成了貌似没闭合的电路。

楼主:
在百度贴吧里,有位何姓大牛自创了静电新论,他认为,静电的电荷都不是实质!

他的描述,让我联想到修真世界中的虚影,神念,这些虚影或神念,在咱们看来与本体无异。

无论是形象、能力、实力、情感,实体能做的,虚影神念就都能做,所谓的静电,就是何某创造的「空心电子」!

楼主:
不过,『空心电子』对原子的结构,功能及化学性质全无影响,这是「都能做」之中的唯一例外。

根据何某所言,静电的生灭机制,实体电子是根本没有参与的,而『空心电子』一旦跟『空心电洞』(我补上的)中和,就烟消云散荡然无存。

楼主:
何大牛语录:“自然现象建基于自然规律”!

由梳头至闪电,原理都是那一套,但是,静电打的火跟高压电源拉的弧,两者的理化性质,形象与行为,是不一样的,呵呵。

楼主:
扯远了,有谓两点相连成一线,静电放电,表面上看来就是两点中间的事儿。

电容,以端子跟负载连接,形成闭合回路,你把端子与负载统统翻进介质里去,那又是不是闭合回路哩?

网友A:
我下车就经常被车门电,怎么破

@Gavin3389 :可以
@ningling_21 :换了个座套,感觉好多了
换棉衣
脚先伸出去放个电
@Gavin3389 :开个玩笑。
@songchenping :good idea
不要用手就行了。

楼主:
电子,是构成原子的零件之一,任何时候都不能抽离。

那就有个问题,储存在电容里或飞驰在真空中的电子哪来?

绝缘体摩擦、金属感应、电源放电,三种方式出来的电子一样吗,如有,灌到莱顿瓶后还有没有?

上述的疑问,也许就是何大牛创立他那静电新论的诱因,而我发觉,电源的源,有着连绵不断的意思。

电动势就是一股持续的能量,但其实,静电势也是能做功的,超级电容不就可象电瓶那样驱动公交车吗,虽然,以硬体层面观之,电路并不闭合。

楼主:
静电放电的性质,与电容器使用交流电源时的情况一样,都是位移电流。

楼主:
起电机,也是换能器,感应起电,也是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

楼主:
在螺线管两端加上金属板,电路看似不闭合,但会有往复运动的电流。

楼主:
球状闪电,据说已有人仿制成功,不过,用的电应该是电动势电源吧?

现今最强悍的起电机是哪种,仍然是范德格喇夫起电机吗,但要重现大自然层级的威力,还不够看!

楼主:
压电效应没有电动势,但跟静电的经典定义亦不脗合。

虽然没有电动势,但却也是个换能器,你压它槌它,电压就会湧现,甚至会蹦出电弧来,弧虽微小但笔直刚烈,能量感满满,就象冬天手碰金属门把打的火那样。

驻极体,是介质,属于绝缘体,压出来的电在驻极体内几乎不会游走,所以,端子须把驻极体的两面完全覆盖,这就成了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