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读写U盘

楼主(2021-11-01):
stm32读写U盘,fmount成功挂载了,但是fopen创建文件一直失败,一直是错误13请问下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可以把你写的U盘部分的代码贴上来么,这样方便解答

网友B:
这块你可以参考一下成熟的关于STM32读写U盘的demo,对比一下看看,还有是不是U盘格式不对导致的呢?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考虑换个U盘试试呢?

网友D:
我司之前使用CH374做U盘读写功能,发现这个玩意儿挑U盘

网友E:
这时候,建议去看看可以正常使用U盘的代码,对比一下

网友F:
建议把问题贴出来吧,不然单纯分析浪费时间

网友G:
这个还没遇到过,帮顶一下,让大佬们看看

网友H:
错误13,有错误代码就挺好,可以去看看手册呀

网友I:
换正点原子或者官方提供的demo试试

网友J:
去查错误代码

网友K:
换个U盘,先建议换个小容量的U盘试试

网友L:
可以看看别人都咋写的,对比着看看

网友M:
报错 错误13,这是啥意思?手册有介绍么?

网友N: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搞个USB芯片,做个外接U盘

网友O:
还没用过ST的U盘读写功能

网友P:
换套已经被证实好用的代码,你移植这种可能就好找问题了

网友Q:
必须是FAT32或者FAT格式化的

网友R:
楼主看看你的堆栈大小设置的有没问题。我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栈设置小了,当时里面两个数组大小为50K左右,但是栈只有0x400。改了栈大小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当然,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网友S:
1.可能格式问题
2.U盘本身异常
3.U盘的容量不识别
4.代码设置的问题
以上纯属个亿见解

网友T(2021-12-01):
能找到错误码的说明吗

网友U:
怎么个挑剔法呢

网友V:
是不是兼容性不好啊

网友W:
这个记得官方有demo和代码,参考最直接

网友X:
看看官方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