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想吐槽一下国产芯片的技术

楼主:
不知道是我理解的有问题?还是哪里存在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2021-11-02):
要习惯国产芯片数据资料的严谨性,经常性会出现此类情况。

网友B:
这都可以被你找出来。习惯了就好了,小厂家

网友C(点评):
看来阁下是做进口品牌IC ,发点资料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习惯国产芯片数据资料的严谨性,经常性会出现此类情况。

楼主,了解下你这边是做那个品牌IC

网友D:
楼主,你要知道INTER已经不做51了,STC就是51的标准!0x460=0x160,这是事实上的标准!
如果你不同意那么你就不爱国,看在你在用STC的份上这次就原谅你了,以后发现类似情况应该作为新标准来学习

网友E:
没啥,有些欧美和日本厂也犯这种低级错误,而且就是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