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USB的数据线上22欧姆电阻,为什么串个22电阻

楼主(2021-11-02):
这个匹配阻抗么?
作用是什么,不加可不可以

网友A:
是的,为了USB数据线的阻抗匹配。

网友:
阻抗匹配,一般应用可以不加,但最好预留

网友B:
匹配阻抗,可以不加

网友C:
并不一定都是22Ω电阻

网友D:
可能还有一个用途:ESD。

网友E:
不是一定串

网友F:
防止高速信号在信号线上反射

网友G:
22欧姆电阻能使短路信号被隔离

网友H:
当阻抗出现不匹配时,会发生反射

网友I:
在靠近芯片的发送端串联电阻

网友J:
该端接简单功耗小

网友K:
要根据实际条件选用

网友L:
正确的匹配阻值应该与线阻抗相等。

网友F:
不只有22 还有33 等其他的电阻

网友E:
2Ω电阻是端接电阻

网友D:
串一个小电阻,如10欧姆。

网友C:
防止高速信号在信号线上反射。

网友K:
阻抗有100欧,120欧。150欧多种

网友J:
只需要一个电阻就可以抑制驱动端到负载端的二次反射

网友L:
降低匹配电阻值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I:
使得该串联电阻与芯片的内阻之和尽量与传输线阻抗一致。

网友H:
减小和消除反射的方法是根据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在其发送端或接收端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G:
端接消除信号反射的一种方式

网友M:
主要为了做阻抗控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