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看门狗,真的有用么

楼主(2021-11-02):
感觉程序正常跑,也不会触发看门狗,
一旦程序不正常,触发看门狗了,也用不了,还是需要改程序,
那么,狗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A:
bug/死机/死循环的时候,没有喂狗重启用,特别是有危险操作的情况,避免更大的意外发生。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突然干扰的时候,不至于“死机”
可自己恢复,重启后,继续工作

网友C:
必须的比啊,
避免宕机

网友D:
关键应用都要用看门狗,避免死机。

网友E:
特殊情况,可以帮助重启系统,
当然,不希望发生,这也许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吧
哈哈哈

网友F:
看门狗当然有用,看门狗解决的问题:当软件死机、跑飞、或者硬件处于某个零界状态工作不正常等,使用看门狗复位主芯片和其它关键外设芯片,能够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

网友G:
楼主为什么会问出这种问题

网友H(2022-01-06):
目的是为了防止万一,
关键时刻,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I:
呵呵,还是第一次见说看门狗不起作用的

网友J:
想太简单,车上出问题不一定是程序不正常,车上器件多,电磁干扰多,一些异常信号导致你的RAM空间发生变化,或者输入信号异常导致软件异常是有可能的,这时候只要重新启动其实就可以恢复。不然功能安全设计那么多硬件安全机制干什么?

网友K:
看门狗可以避免死机,作用大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