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的exmc总线和stm的有差别吗

楼主(2021-11-02):
自己用stm32f4的fsmc程序烧录进去使用,发现无法运行,请问有差别吗?谢谢

我也是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A(2024-05-17):
必然有差别啊,都是不兼容的,能没有差别吗

网友B:
你说的是fsmc啊?那你题目还写EXMC哈哈

网友C:
一般是有差别的哈,至少寄存器之类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D:
GD32F4和STM32系列芯片的EXMC总线都是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如SRAM、SDRAM、NOR Flash等)的控制器。它们的主要功能和特性相似,包括支持多种外部存储器类型、数据总线宽度可配置、时序控制、片选信号等

网友E:
其实我觉得会有差异,比如这些差异可能包括寄存器的命名和配置方式、时序参数的设置、支持的外部存储器类型和容量等

网友F:
建议你在使用FSMC总线时,您需要参考相应的芯片手册和参考资料,以了解具体的配置和使用方法

网友G:
你仿真看看?不过一般寄存器方面都不一样哈

网友H:
你要问问技术支持是否支持完全兼容,不然就肯定有差别了

网友I:
你改改时序也许会OK一些

网友J:
原理上就是外部存储高速总线,有一些不同。

网友K:
这种特殊的外设寄存器应该是不一样的。建议用GD的FSMC例程

网友L:
STM32F4是不是还用别的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