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4操作U盘的问题

楼主(2021-11-02):
M484的HSUSB,按照官方例程测试,手上的几个杂牌U盘一个也识别不出,只有一个金士顿U盘可以识别出来,读取文件正常,写入返回FR_ERR_INT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官方库的兼容性很差吗? 还有,新唐官方库老在中断里面处理复杂事务,SD卡中断能阻塞将近1s,看门狗都复位了。

网友A:
没试过啊~~

网友B:
这个是阻抗不匹配吗?

还是无法枚举?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U盘的主控不太一样。。。

网友C:
这个正常,我用CH374也挑优盘

网友D:
好像是兼容不行吧

网友E:
写入失败可能是,看门狗复位导致的

网友F:
我做的U盘识别也挑优盘

网友G:
这个可能跟优盘有关系,买个好的

网友H:
先澄清拿官方的m487 numaker board会不会有异常。
另外如果是自已作的板子,有没有作90 ohm的阻抗

网友I:
估计您要继续换U盘

网友J:
更容量有关么?

网友K(2021-12-03):
只遇到挑容量的的事~

网友L:
解决没有,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