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在程序设计时,留有应急处理机制。

楼主(2021-11-02):
就是为了应对突发情况,
当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不至于当机,又不会发生危险。
说白了,就是给程序修改升级争取点时间。

不知各位大神,曾经使用过什么手段

网友A:
有条件的话,自然预留和设计这些是好的

网友B:
可以在程序中加个看门狗,外置看门狗更好

网友C:
设备发生故障不是MCU挂掉导致的么?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设备故障有个反馈信号,给MCU,就暂停工作就好了

网友D:
昨天看了一篇**,就是讲如果MCU的外部晶振挂掉,可以通过CSS,跳转到内部晶振执行程序,让MCU继续正常工作,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E:
如果是MCU程序跑飞,就用看门狗就行,可以复位

网友F: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什么现场情形么、这样好针对一些

网友G:
预留倒是可以,但是也得分情况,如果MCU挂了,根本预留多少都不好使

网友H:
感觉没有什么好方法,主要是不知道现场情况

网友I:
之前就针对MCU跑飞 而做了看门狗来解决了

网友J:
最好有外部输入信号,出现什么问题 通过MCU来应对

网友K:
你是有什么传感器来检测设备吗?

网友L:
建议你说一下实际情况,针对情况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M:
程序修改升级 不可能很快就解决啊。你这预留功能就是糊弄客户吗?那就排个驻场 解决问题吧,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N:
楼主指的突发情况是那种?

网友O:
设备发生故障你指的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P:
感觉不切实际,设备故障,你的主板估计也得暂停工作了吧,不可能还继续工作呢

网友Q:
看什么设备,怎么故障,具体问题可以具体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