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计算STM32下的波特率?

楼主(2021-11-02):
STM32下波特率计算是怎么来的?

网友A:
我自己没算过 都是用cube直接配置

网友B:
好像没有专门计算这个的工具

网友C:
确定使用的时钟啊  分频倍频啊

网友D:
看寄存器配置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E:
第一就是需要明确我需要什么速度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