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LDO与DC-DC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1-11-02):
24V电源进来,现在需要带动2个12V/0.8A的风扇,2个风扇并联,使用LDO是不是不行啊?有没有推荐的电源芯片?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点评):
不可以将风扇串联使用吗?

网友B:
你需要一颗DCDC 输出12V 2-3A的
MP2565

网友C:
DC-DC一大把,对体积有没有要求,3A左右的,SCT2332之流就可以了,便宜的用芯龙的也可以,就是体积稍微大一点

网友D:
看你的实际应用情况,有没有低功耗节能需求,如果有节能需求,按照其他人说的,通过开关降压器件搭建降压DCDC电路,如果没有节能需求,直接串接功率电阻分压,成本体积都最小

网友E:
24V 电源带 12V 的负载,这还是 LDO 吗 ?!
电源电压不稳或纹波太大,或者 负载扰动强烈,都会叫 LDO 太沉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C-DC一大把,对体积有没有要求,3A左右的,SCT2332之流就可以了,便宜的用芯龙的也可以,就是体积稍微大一 ...

一直想找个比sop8还小的3A的DCdDC,兄弟这个SCT2332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