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使用已有流量进行RFC2544测试—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1-11-02):
一、测试说明
先创建流量,将流量运行起来,流量正常。再使用创建的流量进行RFC2544测试,可以避免因为配置原因流量不通,影响RFC 2544测试。
而且创建流量的时候,可以编辑报文,例如增加TCP/UDP头部。可以让用户使用TCP/DUP流量进行RFC2544测试。

二、测试拓扑

拓扑说明
1、测试仪两个端口和DUT两个端口相连
2、测试P1端口发出流量,经过DUT转发后,从B端口发出,进入P2端口。
三、测试思路
1、在测试仪端口上创建两个Interface(接口),模拟两台主机
2、创建两个Interface之间的流量,创建绑定流或Raw流。
3、RFC2544套件里,选择之前创建的两个接口,然后选择已经存在的流量,在两个接口之间发送流量。

四、测试步骤
1、占用端口

2、创建Interface
在测试仪两个端口上创建IPv4接口(如果是L2转发,则创建Ethernet接口)

这里DUT是一个L2 Switch,因此将两个IPv4 Interface,配置为同一网段,且互为网关

3、创建流量(这里使用绑定流。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使用Raw流)
报文长度,这里不用设置,因为是要跑RFC2544,在测试套件中会有设置。
通过编辑帧格式,添加UDP头部(TCP头部相同方法添加)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UDP/TCP端口号

4、选择RFC2544向导

(1)选择吞吐量测试

(2)选择端口

(3)配置接口:选择之前创建的IPv4 Interface

(4)配置流:选择“使用已存在的流”

(5)配置RFC2544:默认即可

(6)配置RFC2544测试相关的参数: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7)会自动生成智能脚本

(8)点击开始以后,就会自动的运行

(9)结果也会自动的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