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通过编程手册控制仪器,接收的数据乱跳

楼主(2021-11-02):
新手一枚,最近刚开始学习labview仪器控制。通过RS232去控制一台仪器,有以下两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通过编程手册提供指令控制或接受一些仪器数据,但是程序运行的时候数据没有显示在对应的显示控件,总是乱跳,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2)用了顺序连接把不同的接收数据程序连起来,数据乱跳的现象会好一些,但是数据采集速度很慢,怎么解决???
求教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2022-01-13):
你这里四个延时就是400ms啊,能不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