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21-11-02):
Sat Oct 30, 2021 10:39:43: Failed to write chunk with size 128 at address 0x8000: SWIM PROG error [42006]: Error getting prog status
这个是什么错误 IAR STM8,烧入一个空的程序也报错

网友A:
搜了一下,好像是Flash写保护了,看看能不能去掉保护。

网友B:
如果是写保护,可以在菜单ST-LINK,选择Option Bytes进行解除写保护

网友C:
写保护的话 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D:
怎么就会写保护呢

网友E:
运行到什么时候出现的错误呢

网友F:
就是说根本烧写不了程序是吗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会进入写保护呢

网友H:
都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掉写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