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 串口通信检测不到端口

楼主(2021-11-02):
求助,是什么原因 ,少驱动还是什么

网友A:
串口驱动程序安装了吗?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通信端口有问题,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我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D:
看看供电正常 吗

网友E:
看不出来是什么错误

网友F:
能监测到其他端口吗

网友G:
首次也没有监测到吗

网友H:
如何进行端口的检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