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在模拟IIC上设置成开漏输出是不是不能读输入电平?

楼主(2021-11-02):
请问下,现在用这款mcu在跟oled通信。有时候会通信无应答,导致oled刷全屏,部分数据没刷到。数据引脚设置成开漏输出,外部拉上电阻。
然后通过在读取电平时,切换模式,这样后就不会出现无应答,都能正常刷屏

网友A:
你是用GPIO模拟的IIC还是硬件模块的IIC?

模拟的

网友B:
切换的时候要切换引脚模式吧

就是我每次读取等待应答就切换成输入模式,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设置成开漏,不像stm32那样,能正常读取?

网友C:
外部要加上啦电阻

网友D:
开漏模式不太稳定,改成推挽模式

网友E:
IIC引脚是开漏引脚,需要外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要加上啦电阻

有的,外面有上拉电阻,就是开漏模式下,不稳定,不像stm32那样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GPIO模拟的IIC还是硬件模块的IIC?

GPIO模拟的,是不是跟stm32开漏不同?以前搞stm32开漏,是可以正常输出,读取输入的,不需要切换引脚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漏模式不太稳定,改成推挽模式

对,我感觉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可以正常,有时候刷了一半就有问题。
我改成读取切换为输入模式,就没出现问题。

网友F(2024-05-14):
我也觉的不能和stm的一样,直接切换状态算了

网友G:
不用设置成推挽输出也没有问题的,只有外部有上拉电阻就行,因为对端IIC是硬件接口,一般是开漏方式。

网友H(2024-06-28):
外面要接上拉吧

网友I:
是不是要改变io状态啊?

网友J:
开漏输出(Open-Drain)是一种输出驱动方式,它允许输出引脚在无驱动时处于高阻抗状态,可以通过外接上拉电阻来控制输出电平。

网友K:
在这种模式下,引脚不再试图控制总线电平,而是简单地检测由其他设备或上拉电阻确定的电平。

网友L:
当HC32L136的模拟IIC接口设置为开漏输出时,它确实不能直接读取输入电平。开漏输出的特点是,当输出为高电平时,实际上是处于高阻态,即不驱动输出引脚,因此无法直接读取引脚的电平状态。为了读取输入电平,通常需要外接一个上拉电阻,这样当外部设备将引脚拉低时,可以通过检测是否是高阻态来判断输入电平。

网友M:
在使用开漏输出配置的IIC接口时,通常的做法是在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上各接一个上拉电阻,这样可以在不发送数据时保持线路为高电平,而在需要读取数据时,外部设备可以将线路拉低,从而实现双向通信。

网友N:
一些现代微控制器的I²C硬件模块会自动处理这些细节,不需要你手动切换引脚模式。

网友O:
在设计IIC接口时,推荐遵循标准的开漏输出加外部上拉电阻的配置。

网友P:
在开漏模式下,引脚可以被视为具有高阻态

网友Q:
需要在模拟IIC通信中读取输入电平,您需要将输出引脚从开漏输出模式切换到输入模式。这通常是通过改变引脚配置寄存器中的相应位来实现的。

网友R:
即使在开漏模式下,你也可以读取HC32L136的输入引脚电平来监测IIC总线上的信号。

网友S:
开漏输出模式下,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这意味着,在开漏模式下,IO口的输入状态可能会受到外部电路的影响,而不完全取决于MCU的控制。

网友T:
在输入模式下,微控制器可以读取引脚上的电压水平,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U:
需要从总线上读取数据时,确保你的开漏输出设备已经在逻辑“1”状态下驱动了高电平,这样总线上的电平才会被上拉至高电平,你的HC32L136可以通过读取输入引脚来检测这个高电平。

网友V:
开漏输出(Open-Drain Output)的主要特点是无法直接输出高电平,即高电平时没有驱动能力,需要借助外部上拉电阻来完成对外驱动。当输出低电平时,N-MOS管导通,将输出电平拉低;而当需要输出高电平时,N-MOS管截止,此时输出电平由外部上拉电阻连接的电源电平决定。

网友Q:
当你在HC32L136上模拟I²C并需要读取总线电平时,你应该暂时将相关的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如浮空输入)。完成读取后,再将引脚重新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以继续控制总线。

网友W:
设置推挽输出没有问题,只有外接上拉电阻可用,因为peer iic是硬件接口,一般是开漏的。

网友X:
将SCL和SDA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后,单片机仍然可以通过读取这些引脚的电平状态来获取总线上的数据。这是因为开漏输出模式下,引脚的电平状态是由外部电路(包括上拉电阻和连接的设备)共同决定的。

网友Y:
iic引脚是一个开路泄漏引脚,需要与一个拉电阻耦合

网友:
在使用HC32L136或其他微控制器通过GPIO模拟I²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协议时,通常会将相关的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模式。开漏输出模式允许引脚仅能驱动低电平(拉低),而高电平则由外部上拉电阻提供。

网友Z:
需要在模拟IIC通信时读取输入电平,建议将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而不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可以确保IO口的状态能够被正确读取。

网友AA:
当HC32L136的IIC接口设置为开漏输出时,你仍然可以通过读取输入引脚的电平来检测总线上其他设备的信号状态。开漏输出只是指输出引脚在逻辑“0”状态下不会驱动低电平,而是保持在高阻抗状态,此时输入引脚会反映外部上拉电阻和总线上其他设备共同决定的电平状态。

网友J:
在IIC通信中,需要能够检测到总线上的电平变化,以判断数据是否正在传输,或者是否有设备正在请求总线访问等。

网友AB:
如果需要在读取输入电平时不受开漏输出的影响,可以考虑使用推挽输出配置,并在必要时切换到输入模式来读取电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违反IIC协议的规范,因为IIC总线上的设备通常期望SDA线在空闲时被上拉至高电平。

网友AC:
HC32L136在模拟IIC上设置成开漏输出后,仍然可以读取输入电平。这是通过读取单片机内部的输入数据寄存器来实现的,而引脚的电平状态则是由外部电路(包括上拉电阻和连接的设备)共同决定的。

网友AD:
在模拟IIC通信中,通常使用开漏输出模式来实现多主设备之间的通信。这是因为开漏输出模式允许多个设备共享同一条数据线,并且可以通过外部上拉电阻来提供高电平。

网友AE:
单片机可以通过其内部的输入数据寄存器(如GPIOx_IDR)来读取引脚的电平状态。这些寄存器会在每个时钟周期捕获I/O引脚上的数据。

网友AF:
在I²C通信中,读取数据或ACK(确认)信号时,需要将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这通常是通过将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有时称为高阻抗输入)来实现的。

网友AG:
在HC32L136单片机上模拟IIC通信时,将SCL和SDA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出是常见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方便地实现“线与”功能,即多个设备的SCL和SDA引脚可以直接相连,只有当所有设备都输出高电平时,总线才为高电平;只要有任意一个或多个设备输出低电平,总线就为低电平。

网友J:
当一个引脚被配置为开漏输出时,它本身并不能主动读取输入电平。

网友AH:
在读取电平状态时,需要确保外部上拉电阻的阻值适当,以确保总线在空闲状态时能够稳定在高电平。

网友AI:
当你需要发送数据时,可以将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推挽输出或其他适合的输出模式),并在发送完成后及时将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以便读取IIC总线上的数据。

网友AJ:
它不会主动拉高或拉低总线电平,而是依靠外部上拉电阻将总线保持在高电平。

网友AK:
直接读取开漏输出引脚的状态并不反映总线的真实电平,因为你读取的是引脚内部的状态,而非总线上的状态。

网友AD:
模拟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通信中,当将HC32L136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时,它不能同时读取输入电平。开漏输出模式允许微控制器将输出信号“拉低”到地(0V),但不能“推高”到电源电压(VCC)。这意味着,当微控制器试图输出高电平时,它实际上是将输出引脚置于高阻态,允许外部上拉电阻将引脚电压拉至高电平。

网友AL:
高电平则由外部上拉电阻提供。这种配置对于I²C总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允许多个设备共享同一总线而不至于产生冲突,同时支持时钟延展(clock stretching)特性。

网友AM:
目标设备有上拉电阻的话,不算问题吧。

网友AN(2024-07-29):
个人习惯用模拟iic
模拟iic比硬件iic好用

网友AM:
算是踩坑了额,跟着学习经验。

网友AM:
与外设有没有关系?比如比如外设的上拉电阻、寄生电容不一致,导致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O:
我也觉得不能和stm一样,只是切换状态,

网友AP:
当引脚被配置为打开泄漏输出时,它不会主动读取输入电平。

网友AM:
有上拉电阻的话,就可以的吧。

网友AQ:
泄漏模式不稳定,所以切换到推挽模式,

网友AR:
如果目标器件有上拉电阻,这不是问题。

网友AS:
在开路泄漏模式下,可以认为该引脚处于高阻态

网友AT:
如果有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U:
iic引脚是开路漏电引脚,需要抗拉电阻

网友AV(2024-09-07):
设置推挽输出没有问题,只需要一个外部上拉电阻就可以了,因为peer,iic是硬件接口,一般都是开漏。,

网友AW:
iic引脚是开路泄漏引脚,需要耦合到牵引电阻,

网友AX:
可以,外部最好加个上拉好一点。

网友AY:
导致oled刷全屏,部分数据没刷到

网友AZ(2024-10-10):
如果有上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BA:
是的,最好在外面加一个引体向上。

网友BB:
这导致oled将屏幕全屏显示,但丢失了一些数据。

网友BC:
HC32L136在模拟IIC上设置为开漏输出时,可以读输入电平,但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来正确读取电平状态。

网友BD(2025-01-31):
输出模式确实是只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AM:
开漏的,主从端有一端有上拉电阻,就没有问题。

网友AZ:
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像STM那样直接切换状态,需要更稳妥地处理,确保IIC不会锁死。

网友AN:
都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N:
建议用模拟iic

网友AW:
切换时确实需要更改引脚模式,以确保设备正常连接并运行顺畅。

网友BE(2025-03-05):
目标设备配上拉电阻通常没问题,有助于电路稳定,只要合理配置,不会影响设备性能

网友BF:
模拟IIC模拟更顺手,硬件IIC稍显复杂,操作更繁琐,效果未必理想。

网友AS:
上拉电阻和寄生电容的不一致可能导致设备工作不正常,不匹配的外设参数会影响设备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R:
虽然与STM类似,但不仅仅只是切换状态,它有着更深层次的功能和应用。

网友BG:
肯定的呀,要设置成输入模式才能读电平。

网友BG:
输出是输出,输入是输入,两个模式不能一起使用。

网友BH:
这是输入模式,引脚像天线一样,只接收电平,不改变。

网友BI:
IIC接口用开漏输出加外拉电阻,推挽输出会有问题的。

网友AV:
推挽输出没问题,但上拉电阻受限。I2C是开漏,需外部上拉。

网友BJ:
开漏输出的一个关键特性是 总线上的电平由外部上拉电阻决定。

网友BK:
上拉电阻可以保证电路稳定,防止输入信号不确定。

网友BL(2025-04-06):
是的,都设置成输出了还怎么读电平呢?

网友BA:
上拉电阻要选合适,让总线闲时稳定高电平。

网友BM:
开漏输出只能输出电流,不能直接读取电平。需外接上拉电阻或通过其他电路判断电平。

网友AO:
单片机引脚设置为高阻态时,只能等待外部信号来告诉它电平高低。

网友BN:
IIC引脚开漏,得加拉电阻上拉,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O: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BP(2025-05-31):
要实现“拉高”状态,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BQ:
开漏模式下,引脚类似开关,不接电源时呈高阻态,接上拉电阻后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