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寄存器做STM8 UART1 出现错误请求帮助

楼主(2021-11-02):
Error[Li006]: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_interrupt_21"; 21改成20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A:
说明你程序里已经有21号中断了

网友B:
不要随便改中断号。

网友C:
中断默认就好呀,不能乱改哦

网友D:
“_interrupt_21”的重复定义了,兄dei

网友E:
是你重复定义了,可以把错误翻译一下就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F:
嗯,问题不大,是名字重复了,能用就行

网友G:
STM8用寄存器撸,挺厉害的

网友H:
定义重复了,没事儿,改了就好

网友I:
这错误自己翻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J:
看楼主说用寄存器搞STM8,其实可以用库函数的,很好用

网友K:
你这不是重复定义报的错么?

网友L:
名字重复了,改了一下名字肯定能好用的

网友M:
这是自己声明的吧,与原来的函数有名字重复了

网友N:
重复定义还好,改个名字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O:
名字重复了而已,反正起名的时候建议别和原来底层命名方式一样就好

网友P:
遇到问题,可以先去搜一搜 或者翻译一下,很快能帮你解决

网友Q:
运行没问题就好,看了一下,就是名称重复了

网友R:
最好命名规范一些,不然这种问题很容易出现

网友S:
中断号还能随意改啊

网友T:
重新改一个名字

网友U:
修改一下名字

网友V:
定义重复了啊

网友W:
恩  可以查询一下

网友X:
修改一下他的名字

网友Y:
报错是因为重复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