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DXP新建工程、把原理图PCB图载入工程和把元件导入PCB图...

楼主(2021-11-02):
#申请原创#
SO单片机开发指南之11
在本单片机开发的系列介绍中,关于电路板设计部分在前面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内容了,比如在protel DXP中元件库的设计、电路原理图的绘制等,不过这些只是准备工作而已。这些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设计出PCB图,因为PCB图才是电路板厂家需要的文件,他们拿着PCB图才能生产出印刷电路板这个东西,所以PCB图才是我们电路板设计的最终输出产物。

一、目标
本节的目标就是先介绍怎么实现把已经在原理图中画了的元件导入到PCB图中。
二、部分术语解释
原理图:电路板原理级的图纸。方便阅读和检查之用。
PCB图:电路板最终用于生产加工的图纸。一般来说PCB图是什么样,加工出来的电路板就是那样的。
PCB工程文件:在一次电路板设计过程中的所有文件、图纸等存放的一个有机载体(或集合),工程文件会让放于其中的各个文件或图纸产生关联。最终电路板设计相关的原理图、PCB图都得放在这个工程文件里面。
三、主要内容
本节的主要内容为:
○怎么在protel DXP中新建电路板工程文件;
○怎么在protel DXP中新建PCB图;
○怎么把原理图中的元件导入PCB图中;
四、流程以及相关原则介绍
要把原理图中的各个元件直接导入PCB图中的一个前提是:原理图和PCB图需要在一个工程文件中。
其实最好来说,应该先建立工程文件,再去新建原理图文件和PCB图。但是我们这里之前已经是先新建了原理图文件,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再来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和新建一个PCB图,再把之前建立的原理图文件和刚新建的PCB图都载入这个工程文件中即可。
那么,绘制PCB图的流程一般就是这样的:

首先需要把原理图和PCB图都载入同一个工程中,接下来在原理图中操作,可以直接把原理图中的元件直接导入同一个工程文件中的PCB图中。然后进入PCB图中,把刚刚载入的杂乱的元件进行挪动布局,然后布线。在布线之前需要设置一些规则,如线距、线宽等参数。PCB图设计基本就是这些步骤。
五、一个实操例子
1、新建一个PCB工程文件
新建工程文件的方法为:菜单栏file→new→project→PCB project,就可以新建一个工程。

把工程文件新建了之后,还需要保存,方法为:
方法1:如图 4,在左边的工程栏里选中新建的PCB工程,然后在菜单栏点击file→save project as,然后设置保存的工程名字和路径,点确定即可。
方法2:如图 4中说明2,直接鼠标选中左边工程栏里刚才新建的PCB工程,右击,选择save project as也能保存工程文件。
2、新建一个PCB图
新建一个PCB图的方法为:菜单栏file→new→PCB,这样就可以新建一个PCB图。

同样地,新建之后还得保存。保存方法如下:
方法1:在新建后打开的PCB图文件里,点击菜单栏file→save,然后设置保存的名字和路径即可。
方法2:如图 6,在左侧的工程栏里,选中PCB文件,右击,点击save或者save as也能保存PCB文件。

3、把原理图、PCB文件拉入同一个工程里
把原理图、PCB文件拉入同一个工程的方法很简单,在工程栏里,选中需要拖动的对象,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直接拖到相应的PCB工程里即可。
如图 7,这里的PCB图已经在工程里了就不用操作,需要做的是把原理图拖到工程里,只需要鼠标选中原理图sheet1.schdoc,按住不放,向上拖到PCB_project1.pfjpcb工程文件里,放开鼠标就完成拖动。

如图 8,为完成了的原理图和PCB图载入到同一个PCB工程之后的效果。
4、把原理图中的元件导入PCB图里
这个步骤需要在原理图中操作,而且需要先保证原理图和待导入元件的PCB图在同一个工程文件里。
步骤如下面的图:

Update PCB document按钮的作用,就是将原理图中的信息更新到PCB图里。

经过以上的操作,就完成了把原理图中的元件导入PCB图里。在这个例子里,在前面设计的原理图里有2个元件U1和U2,你就能在PCB图里看到了。
六、小结
在这个小节里,介绍了新建工程文件、新建PCB图纸、把原理图和PCB图载入工程文件以及把原理图中的元件导入PCB图中的方法,这些步骤很小也很简单,但是对于电路板设计很重要。下一节计划谈谈PCB图的具体绘制方法。
全系列文档、定制开发需求可访问图 3中的网址查看和联系。本节完,精彩待续。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多谢分享,请问一下,画好原理图元件封装后如何添加PCB封装?一个原理图元件如何添加多个不同PCB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