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
芯片 焊接之后 使用CMSIS-DAP 下载第一次还能下载,第二次下载 就下载不了了,可以进行擦除,也能识别出CPU的ID来,就是 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1-11-02):
测试发现是FLASH 锁了,实际上擦除就没擦除成功, 程序还是在的

网友A:
第一次下载的时候是不是开启读保护了,导致第二次下载不进去

网友B:
那应该是你开启了写保护

楼主:
但是我用MDK下载的,第一次能下成功,第二次就下载不进去了

网友:
看看是否禁用了调试接口

楼主:
亚特力官方有一个恢复下载的  exe程序,我使用了这个exe程序,exe程序是对jlink 命令的封装,执行之后 进行了一个全片擦除 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C:
用具全清除掉

网友D:
开启了了写保护

网友E:
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