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4串口调用printf卡死

楼主(2021-11-02):
      初次接触新唐M4单片机,使用串口时,串口 0初始化配置没问题,调用库函数uart_write()发送数据正常,但是改用printf就会卡死,工程添加了retarget.c,keil也勾选了微库。请前辈指教

网友A:
这么复杂吗?记得包含标准库,再重定向putc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1-03):
如果使用 库函数 printf  ,需要修改 putc函数

网友C:
请先确认printf函数是否是调用uar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