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买的MPLAB SNAP 只用了2小时就坏了,怎么修?

楼主(2021-11-03):
从网上买了一个SNAP, 体积很小,裸板, 上电就发热,刚开始可以下载, 调试过程中,MPLAB 死机了,重启后SNAP就通体冰凉,死了........分析原因,估计是我在重启过程中接触到了SNAP,因为它是裸奔,北方静电比较大,造成了它的逝世。。。。。请问我怎么能修一修呢? 268元 就用了两个小时。调试PIC芯片的成本太高了。

楼主:
购买的商家还不给换,**生产工具,开包不退不换,没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    买前也没有问清楚这个细节,商家也没有说。难道需要再买一个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还有不要买snap,这是个坑,很多局限性,建议买pickit4

网友B:
都268了应该在加点钱在咸鱼上买PICKIT4

网友C:
还买成268?

网友D:
之前70多买了一个,还没开封

网友E:
这几天正想买,看了楼主的遭遇果断停购

网友F:
找店家啊,应该有质保期吧。

楼主:
那有什么质保期。。。。商家还怀疑你不知道怎么弄坏的,要再赖他一个似的

楼主:
只要通电了就不支持退货,影响二次销售。。。。。。这是商家说的。   这个逻辑真强啊,谁能买来不通电啊

网友G:
试试使用与芯片同型号的好奇心核心板的板载下载调试器。

楼主:
借了一个朋友的SNAP调试 ,,,,,建议大家不要入坑了。 调试时动不动就假死一会儿,  MPLAB 本身编译又慢。。。

网友G:
    刚才拿不同型号的好奇心核心板来烧录,首次烧录会提示,但依旧烧录成功。我是用AVR128DB48核心板割断板载调试器与芯片的相关连线后来烧录PIC18F16Q40芯片。

网友G:
    这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这是首次下载的提示信息:

    选择“OK”之后下载烧录成功:

网友H:
PIC Kit4 体验也不太好,USB MicroB 接口很容易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我买了5个原版货,都存在这情况。

网友H:
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示波器,我怀疑是电压芯片挂了,主芯片一般保护电路不太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