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接收启动了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21-11-03):
刚接触STM8L不久,现在在使用STM8L152K4C6做个小东西,读取传感器的值,显示到段码LCD上,这部分运行正常。现在想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出来,通用串口配置【USART1(PC5,PC6),9600,1,8,1,N】,发送未启用中断,接收启用中断。单片机发送数据出来正常。但当外面给单片机发数据的时候,触发了外部中断6的服务程序。配置程序如附件。
请各位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楼主:
昨晚试了一下,在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关闭EXTI6的标志位,这样EXTI6中断服务会执行两次,然后发生串口接收中断服务。
为什么?这是什么特性?如何处理呢?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PC5,PC6已经REMAP到USART1,为什么串口接收数据之前还要响应外部中断,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请高手指教,外部发送数据至串口,为什么会产生外部中断,才产生串口中断,如图

通信触发外部中断

通信触发外部中断

网友A:
应该就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B:
没看懂截图啊

网友C:
是不是有串扰了啊

网友D: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是不是有启动条件的啊

网友E:
是不是引脚那边发生抖动了啊

网友F: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2021-12-21):
关闭下面一行代码就好了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OR, ENABLE);

网友G:
可能是你的优先级配置问题吧

网友H:
我觉得你要好好配置一下你的优先级问题,不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I:
通过仿真器仿真看看呗,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J:
中断接收优先级调高一些试试呢

网友K:
STM8属实费劲,还得用IAR

楼主(2022-04-01):
已经处理好了,程序中多了外部中断导致,关闭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