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一下非隔离电源单片机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21-11-03):
请教一下大家,非隔离的电源,能否直接接单片机仿真器然后接电脑上调试,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非隔离的电源,所以怕把电脑和笔记本给烧了。非隔离的电源如果要接电脑调试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你这样的问题都敢问,说明你不懂电路和硬件,建议你不要单独尝试,找个硬件工程师,买个隔离变压器供电,这可是很危险的。

谢谢,因为平时都是搞软件的,硬件懂得不多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隔离变压器很有必要.
电脑的USB\串口等接口的GND地线与220V供电插头的地线是相通的,拿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
若不加隔离变压器,则有可能让火线与地线相通,也有可能让人触电,你且考虑一下.
珍爱生命,安全第一.

用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A:
所以要你找个硬件工程师协助,即使有隔离变压器,只要存在高压,都有可能触电的。
触电是因为人体2点之间有电位差流过电流。
如果你以为有隔离变压器就没事,到处乱摸,就会出事的。

多谢大神提醒~

网友C:
1 淘宝买个50W的隔离变压器 220进 220 出
出线的一头接个拖线板 L N 即可
进线 零火地 三根
2 自己查下电路,找到非隔离输出低压直流的地方,线割一刀,焊2根线 外部稳压电源供电 调程序

这么做的话单片机跟调试的系统是不是不共地了?
这个思路好,多谢,多谢~

网友D:
我备有1000瓦220V输入0~250V输出的调压器,1000瓦的220V-110V+110V(110V、220V兼用)隔离变压器,100瓦输出6.3V 12V24V 36V 110V 220V隔离变压器,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E(2022-12-03):
引用 网友C:
1 淘宝买个50W的隔离变压器 220进 220 出
出线的一头接个拖线板 L N 即可
进线 零火地 三根

如果这么做的话调试器跟非隔离电源是不是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