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过往车辆的加速度,我采用了最原始的方法

楼主(2021-11-03):
想测量过往车辆的加速度,
实在想不到好的方案了,
暂时弄了这么一个低级的方案,也不知道准不准

abcd四个点检测车头出现的时刻,
分别求出V1和V2的车速
然后按物理公式,求加速度A

感觉有点低级,各位可以过类似的项目,能否提供下思路

网友A:
看了半天这示意图,哈哈哈
倒是也表达了意思,
暂时没想到更好的方法~~

楼主:
看到一些加速度测量,都是需要安装到车上的,
我需要的是固定在路边,检测过往车辆的

网友B:
然我想起来了高中物理

网友C:
我也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D:
有具体的数据吗  准确性能如何

网友E:
说的还是很清楚的 说明自己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F:
这个间隔要足够小

网友G:
这样也就是一个小的时间片段的速度

网友H:
有安装在车上的,固定在路边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