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与预想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1-11-03):
#include <reg52.h>                               //<reg52.h>包含52单片机寄存器
char i,j;
unsigned int z;                                       //定义变量要在文件的最前面,这与C++不一样。
char led[8]={'1','1','1','1','1','1','1','1'};      //定义数组并赋值

void main()
  {
  P2=led[8];                                    //端口初始化

  for(i=0;i<8;i++)
    {

   for(j=0; j<17;j++)
   {
   for(z=0;z<62501;z++)

  led[i]=~led[i];
  P2=led[i];
    }
        }

   }                             //  运行结果是:4灯全亮,4秒后,第0,4,5亮;第1,2,3,灭,4秒                                  //后反转。我想要的是每个灯逐个变换。

网友A:
'1'就是0X31,你把它赋值给P2,可不就是0,4,5亮吗。你的程序运行得很正常。

网友B:
0x01 和‘1’ 可不一样

楼主:
一开始学习,不知道给端口赋值用16进制,我用的数组,也不知道给端口赋的值就是‘1’,谢谢大家。

网友C:
ascii '1' 的十六进制是0x31,转换为二进制0011 0001,从而是0,4,5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cii '1' 的十六进制是0x31,转换为二进制0011 0001,从而是0,4,5亮

谢谢您了,明白了

网友D:
建议好好看看C语言

网友E:
没有 LED[8]

网友F:
兄弟   还是你牛皮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