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485的AB线上,为什么弄个电阻

楼主(2021-11-03):
485总线的AB线上,弄个电阻干什么用?
我看有120的,也有1k的

网友A:
匹配电阻

网友B:
电阻一般都配120R的 做匹配用

网友C:
阻抗匹配,消除反射作用

网友D:
这个电阻如果不是很长的通讯线,可以不加

网友E:
1K 的电阻倒是没见过,1K是上拉吧

网友F:
就是匹配电阻,降低干扰的

网友G:
看你通讯线长度来加的这个电阻

网友H:
如果通讯线长度很短的话,就不用加120R电阻的

网友I:
这个电阻是消除反馈的,主要是要抗干扰的

网友J:
这个电阻不是总是加的,如果没事儿可以不加,加了可能不稳定呢

网友K:
这个电阻是抗干扰的作用,做匹配电阻使用

网友L:
这个电阻是消除反射作用

网友M:
之前遇到过,有些时候也不加这个电阻,我当时也挺疑惑的

网友N:
一般120R的多,做匹配用

网友O:
这个电阻一般作用就是匹配电阻使用,不过通讯线短的话 可以不加

网友P:
其实这个就按参考电路设计就行了,默认不加,看485不好用了,可以加一下

网友Q:
这个电阻起到的是匹配这个差分信号线的作用,消除反射的作用

网友R:
终端电阻啊那是

网友S:
消除一下反射的作用 就跟消除回音似的

网友T:
一般都是120的

网友U:
1K的电阻是干嘛的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般都配120R的 做匹配用

敢问大佬:这个跨接在AB线之间的120R电阻,难道不会使得总线空闲时AB线之间的电压差在200mv以内吗?这样的话总线存在逻辑错误啊

网友W:
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X:
在哪里看到过1k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