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内部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1-11-03):
描述:
AT32F403A 温度传感器为正温度系数,SXX32F103 为负温度系数

解决方法:
按照数据手册中的值并利用下列公式得出温度:
温度(℃) = {(V25 - VSENSE) / Avg_Slope} + 25
这里:
V25 = VSENSE 在25°C 时的数值
Avg_Slope = 温度与VSENSE 曲线的平均斜率 (单位为mV/℃).
V25 和Avg_Slope 必须根据数据手册中的典型值参与运算, AT32F403A 与SXX32F103 不同

例程参考
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x.x\Project\Examples\AT_START_F403\ADC\Temperature

网友A:
AT的精度咋样?

网友B:
这个的精度如何?方便仔细的研究一下。

网友C: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精度如何?

网友:
这玩意实际用处是什么?

楼主:
说白了,就是ADC的应用,可以监测下内部温度啊

网友D(2021-12-07):
所有内部测温的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E:
不同IC温度曲线偏移不同(最多相差45℃),因此内部温度传感器适用于监测温度的变化,不建议测量绝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同IC温度曲线偏移不同(最多相差45℃),因此内部温度传感器适用于监测温度的变化,不建议测量绝对温度。 ...

我用过的,最多差三四度,是我运气好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过的,最多差三四度,是我运气好么

不同个体是存在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