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都什么接口需要平衡电阻

楼主(2021-11-03):
常用的通信口吧
usb
之类的,
我看有的原理设计时,数据线上会串个小阻值的电阻,22欧姆 33欧姆的样子,有的则没有。

这种电阻的有什么目的么?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平衡电阻

网友B:
平衡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C:
电容串联需要平衡电阻吗

网友D:
为了保证输入阻抗匹配一般需要配合适的电阻

网友E:
电阻平衡是电阻的平衡

网友F:
一般反相/同相放大电路中都会有一个平衡电阻

网友G:
平衡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减小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在电阻上形成的静态输入电压而带来误差详细

网友H:
平衡电阻Rp通常取100~300欧姆。

网友I:
各种应用算法不同

网友E:
平衡电阻一般指电阻平衡。

网友D:
减小输入电流失调,原则上同相端电阻等于接反相端那 两个电阻的并联值。

网友C:
平衡电阻为多少

网友B:
什么是不平衡电阻与不平衡绝缘电阻

网友A:
平衡电阻如何计算?

网友J:
平衡电阻为120Ω

网友H:
是什么“平衡电阻”

网友I:
不超动态范围取值吗?

网友G:
485的平衡电阻只能接120欧

网友F:
为芯片内部的晶体管提供一个合适的静态偏置

网友K:
电源限流电阻  ?

网友L:
用22欧姆代替51欧姆的限流电阻可以吗?

网友M:
平衡电阻的目的是为了减小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在电阻上形成的静态输入电压

网友N:
这个22欧姆的电阻主要是根据PCB上的走线以及USB芯片的电气特性得出的。

网友O:
22欧姆的电阻在电路上的作用和应用的场合。

网友P:
22 欧姆电阻就是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Q:
没有匹配电阻导 致不稳定

网友R:
可以用导线管代替

网友S:
防止高速信号在信号线上反射。

网友T:
看芯片厂家的推荐设计。

网友U:
阻抗匹配吧,好像是

网友V:
电阻其实有没有都行,基本上是匹配电阻

网友W:
电阻目的是作为匹配电路使用

网友X:
电阻能保证电路稳定

网友Y:
如果PCB走线比较长,还是建议加匹配电阻

网友Z:
平衡电阻就是为了平衡线路阻抗

网友AA:
串22欧姆 是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AB:
22欧姆电阻能隔离短路信号

楼主:
感觉都给带偏了~~~